楼主(2022-01-11):
组态王运行如何窗口化??  [17]
   组态王运行设置只有“最大化”“最小化”2项,希望运行在win桌面‘窗口化’,就是不覆盖整个win桌面,按组态王画面大小显示,怎样做???

网友A:
组态王运行窗口不覆盖整个win桌面好做到,但要按组态王画面大小全显示,可能就难了,只能用折衷的方法通过调“窗口大小”和“移动画面”来满足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说的是运行最大化以后,点击右上角还原窗口吧?我是说启动运行就不要最大或最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