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1):
我是一个初学者,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师傅,先说明一下,虚线框内针脚w一,W十都只有一个,只是为了整齐明了才这么画的,Ⅴ和U也是如此,一共只有6个脚。驱动光耦型号是W314,U7和U6,U5上面涂了胶看不到,红圈内的Ⅴ和W是电动机的接线端子。我有几个搞不懂的地方想教各位师傅们,首先驱动光耦一般输入侧1脚接电源,另外再接到虚线框内脉冲针脚上,可我画的完全看不懂了,如果我错了,为什么错的这么有规律?第二个问题是电动机运行时Ⅴ,w相的电流难道是从芯片U6,U5流出的吗?照片上应该能看出来两根单铜线在U6,U5的3脚处就和其他线路隔开了,反面也看不到相连的。这个变频器模块坏了,已拆下。现在上电报Err14故障,网上看了一下应该和模块故障有关,想请教师傅们我该怎么去屏蔽。

楼主:
红圈内的Ⅴ和W是变频器上的外接端子

网友A:
看图片感觉U6和U5应该是双MOS管的封装  你按MOS管测量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