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原理是跟小时候玩的电热切泡沫的原理一样吗?

楼主(2022-01-11):
我基础很菜,半路干的,很多很基本的原理不太懂
这个是电热丝吗?相当于用这种叫电热丝还是电阻丝的东西直接把正负极连起来的吗?不用温控器也能一直保持在差不多相对的恒温吗?
感觉跟小时候玩的切泡沫的很像,接这种线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A:
电炉里面的电阻丝见过么?就是里面的像一条长长的弹簧那种,可以伸缩的。
估计你图片里的就是电炉丝,这种直接用开关电源加热的,要考虑开关电源输出的电力是否足够,不用温控器也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超长期通电的状态下,电阻丝发红以后会不会熔断。

网友B:
一般用可调电源 用电压来调温

网友C:
切泡沫的那个,记得比我小几届的小学科学书上就有了,不过一直没弄过。

网友D:
纯电阻电路很好计算的,要研究一下的话用万用表测一下阻值,查查电热丝的耐压,过流的参数之类的,把理论和实测结合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

网友E:
用的12V电源,电热线的阻值要确定好;

网友F:
对于小功率的电热丝,短时加热的,设计好加热功率,可以不用温控,实际应用案例,比如封口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