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2):
为了平衡母线电压有多台电机相互动作的机器中采用并母线的方式。并线的机器也有很多台,有的是同一厂家的变频器,有的是不同厂家的变频器。现在有少量的机器通电就跳空开。拆开并线后两台变频都正常运行,并上再通电马上跳闸。这是两台不同牌子的变频器。
有没有高手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有的跳有的不跳。这个 跳的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办法处理?
另一个问题,现在安监都要求装漏保开关,用变频器的地方经常跳闸。高手都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A:
可以在直流母线到每个变频器端安装保险

网友B:
用变频器的漏保是漏电电流选大点

网友C:
变频器的功率大小相差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2.2KW和4KW并线
且两轴有相到作用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听说有什么高频开关。专门对付变频器伺服是吗?还是漏电流大一点的就可以了。
话说变频器跳漏保是个硬伤?

网友C:
引用 楼主:
2.2KW和4KW并线
且两轴有相到作用力

在并联的母线中间加个开关试试,也就是先让两台变频器通电,过一下再并联母线。

网友D:
变频器不能装漏电开关,因为漏电保护器的原理是:

零序电流为零。而使用变频器时,零序电流不可能为零。

变频器输出侧为PWM波,电机电缆与大地之间有长电缆的电容效应,使用带屏蔽层的电缆时,电容效应更加明显。在变频器工作时,电容在充放电,有电流通过电容流入大地,并从进线侧的接地线再流回变频器,形成电流回路。如果在进线侧使用了漏电保护器,那么它会动作,切断系统运行。

所以,不要为你的变频器配漏电保护器了。如果要保证安全,做好设备接地就行了。

网友E:
虽然这个运行模式我很少用,但真要用公共直流母线的模式的话,直流母线下是应该挂同一牌子的逆变器
关于变频器使用漏电保护开关的问题,这个漏电流不同的牌子不同的使用时间会有不同,普通家用型的漏电保护很多的牌子的变频都会跳,也有很多的变频也不会跳,比如三菱A500,紫日,汇川等等,部分新变频不跳,但时间长了会跳,比如台达M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到时候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安监强制要求啊,真TM的外行管内行。

网友F:
漏电电流放大呀,30ma不行就上100ma。本来变频器就不建议使用漏电保护的。我们旧公司以前总开都是用的漏保,就是电流大100ma的。带22+7.5+7.5的2个变频器也没事嘛。

网友G:
跳闸,去Y电容。

网友H:
变频器不宜装漏保!是不是充电电阻问题,是否外接电阻。

网友I:
回复 楼主:
变频器可以装设漏电保护,但需要在变频器进线端安装专用的滤波器,并且漏电开关漏电流要选大一点的。

网友J:
加漏报也不是不可以,选最大漏电流的。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动手把漏电功能去掉。。。
如果采用正常手段就是,降低载波,加输出电抗器,肯定就不掉了。不过成本高。先试着降载波。
并母线跳闸是因为,两台变频器充电常数相差比较多导致的,如果自己有能力的话,改充电回路。实在不行就如楼上所说单独上电后在通过直流开关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