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2):
急用,也没有拍照,备忘吧。
一、现场故障现象
1、上电正常;
2、运行报CA(加速过电流);
3、端子控制。
二、维修室检查处理
1、上电,设F040=8,F039=0(面板控制启停,面板上下箭头控制频率);
2、打开上盖板;
3、在驱动电源板上测单相整流桥、IGBT正常;
4、IGBT为智能型,内含驱动电路;
5、驱动电源板的驱动电源有3个47μ/25V电解电容,因背面焊盘在IGBT底下,不便拆焊测量,仔细观察,这3个电容分别并联3个小贴片电容。直接用3个47μ/25V电容并焊上去,试机OK。
三、备注
网上竟然找不到丹佛斯SF9000的说明书,用户正好有一个手册,一并发上来共参考。

面板按键作用1

面板按键作用2

面板按键作用3

面板按键作用4

面板按键作用5

参数修改示例

报警代码1

报警代码2

面板控制、端子控制参数设定

网友A:
山寨丹佛斯

网友B:
哈哈  这个是舟佛斯

网友C:
哈哈,又来坑丹佛斯了。

网友D:
丹佛斯没有这个系列哦

网友E:
这个是挂深圳产品,产地浙江的一个伪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