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2):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摆轮分拣机是如何定位到每个下料口投放的呢,是用光电信号还是速度计算呢

网友A:
个人觉得一个是光电开关,这个简单、靠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需要的太多,成本太高

网友B:
光电/接近/码盘检测,或步进/伺服都可以的

网友C:
是快递物流行业的摆轮分拣机?
要看流水作业线对于包裹的分拣要求是如何进行设定的,比如按重量分拣,按体积分拣,还是投递地址进行分拣。目前新研制的自动化流水线设备偏重于实现人工智能化,无人化作业,所以就会应用上很多高科技的工控技术,比如CCD工业彩色摄像机的图像采集系统,配合电脑软件实现高精度拍照区分和辨认,然后使用高速机械驱动装置,执行高效的机械作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按地址分配的,不知道如何做到快递在流水线上运行中定位,使能准确在每个投放口投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基本上就是这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按地址分配的,不知道如何做到快递在流水线上运行中定位,使能准确在每个投放口投放
关键是同步信号,与位置确定,脑袋清楚每个快递所在位置,投放还难吗
画出你的设备图,包裹流水图,控制方案就不难了,哪里放传感器也不难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按地址分配的,不知道如何做到快递在流水线上运行中定位,使能准确在每个投放口投放
自动化设备的控制思路,你也可以去研究去开发,甚至更比现在使用的设备控制思路更加先进。
很多设备一旦开发成型,客户能够接受并验收以后,厂家基本就不想再技改提升了,除非有客户的要求和报酬作为动力去搞,毕竟一套设备正常使用以后,再花公司的资源去不断完善也是成本的。

比如是按照投递地址进行分拣的,如果你想控制省事的话,就得想办法把同一投递地址的包括汇聚在一起(要事先知道汇聚的总包裹数),并在某个分拣出口只安装一个光电进行计数。出口计数完毕,摆轮分拣机立即做机械转向,把这个出口的通道关闭。

网友C:
或者快递包裹流水作业线,非常不方便把同一投递地址的包括汇聚在一起,只能是各种投递地址的包裹混在在一块,也可以想办法去控制。这时候可以用包裹移动排列的存储方式,比如有ABC三个投递地址,那么某一时刻的快递包裹流水作业线包裹排序可能是ABABCCAC,就存好这个顺序,然后不断的左进右出的循环方式进行工作。

网友D:
格口信息和货物绑定做队列,每个货物绑定格口信息和实时时间等信息,每个摆轮前面有光电。进入分拣线总入口,读取当前货物队列信息,并进行时间计时。到达对应摆轮前端触发光电,同时该货物效验时间是否处于某个时间段,判定该货物分配的格口是否为当前格口。。只有该货物绑定的是当前摆轮格口,且时间段正确,并且触发摆轮光电 才允许摆轮分拣动作。如果不符合就继续往前跑,全都不符合就进收容。。大体这个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应该就是这个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