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2):
设备上步进电机装的27-5M-18AF同步轮,按照网上同步轮的规格表知道节距=5mm,所以我觉得电机一圈长度应该是5*27=135mm,但是触摸屏上设定的参数是135.7,我想请教下这个135.7mm是调试出来的还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A:
电机一圈长度应该是5*27=135mm?请注意,135指的是齿轮的节圆的周长,而输送带处比齿轮的节圆直径大,直径越大,周长就越大,如果按我的计算,输送带处的距离应该还不止这么多。

网友B:
差0.7mm,应该是根据实际情况调试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这个参数我们设定参数时应该怎么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在同步带上做个标记,让电机转一圈,再做一个标记,测量下2个标记之间的距离?

网友A:
请参考齿轮外圆直径计算公式,齿轮外圆直径=节圆直径+齿顶高,对于你的同步轮的距离,=节圆直径+同步带的厚度。以上仅仅是理论计算,实际上,还要考虑同步带的延伸误差,要考虑物件在同步带上的打滑误差,因此真正的长度,需要实际反复现场测量校对。

网友A:
有关齿轮周长的计算,请参考本论坛以下网页: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5416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在同步带上做个标记,让电机转一圈,再做一个标记,测量下2个标记之间的距离?

个人觉得是根据最终的工艺结果来调整的,比如你的同步带上带的是滑块,让电机转10圈,测量实际走了多少距离,假设是1357mm,那么平均下来一圈就是135.7。

网友C:
理论上135没问题,实际上谁刚保证每批,不同厂的同步带都一致规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看了下那个帖子,比较复杂,感觉还是实际测量简单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网友D:
我一般拿尺子量实际长度,多次测试取平均值,理论算的也只是理论状态,做个大概参考可以

网友E:
转10圈测量下长度,直接计算出来是标准的,比你理论推算出来更靠谱;

网友F:
应该是实际调试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