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2):
我用网上的有符号转无符号的方法,怎么会出现一个特别大的数呢

网友A:
带不带浮点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带,就是整数

网友B:
程序都不对.

网友C:
那么多地址,你干嘛怼着vd6000不放呢,有仇啊。

网友D:
你的PLC支持有符号和无符号的数据吗?

我用的PLC都不支持

网友E:
u32 DAT,i;
if(要变换的负数<0)
{
 DAT=0xFFFFFFFF;
 i=DAT+要变换的负数;
 i=DAT-i;
 结果i就是最终得到的正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