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2):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0702
在拜读王工的这篇文章时,提到霍尔动态检测,才知道霍尔可以动态检测,不知道怎么动态检测。以前怀疑霍尔有问题都是直接全部更换,在此向大家请教

网友A:
霍尔确实可以单独检测的,不过比较麻烦,而且这种属于维修挣钱的技术,一般不会告诉别人。

网友B:
可不可以这样模拟工作测试:
1、正常加芯片工作需要的电源电压;
2、用万用表(最好是指针式)电压档测输出端电压;
3、用一个小磁铁靠近霍尔不断晃动;
4、看万用表指针有无线性变化。。。。
没有试过。估计定性测试霍尔是否好坏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只能初步判断,灵敏度判断不准,不贵 建议更换。

网友D:
同事用霍尔做了个电流探头接示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咋做的,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E:
1:上电源
2:上DC电流
3: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