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20上电380AC显示A0503检查电路

楼主(2022-01-12):
求助西门子420变频器上电报价A0503欠压检测电路是那不分,感谢。。

楼主:
朋友们谁知道420直流母线检测是从哪里取的电压,哪位高手麻烦指导下,谢谢。

网友A:
1、A0503,母线电压低告警提示,并不影响运行吧。
2、母线电压检测,是开关电源附近一个358芯片,查吧。
以上是MM440,420应该差不多吧。
420的电路图,和440差不多,本坛上有人发过了。

网友B:
刷下驱动板的24C02程序会好

网友C:
看一下r026的参数

网友D:
不重写24C02应该是好不了

网友E(2022-06-11):
回复 网友B:
您有420.7.5kw的数据么

网友F(2022-08-29):
回复 楼主:
哥们。你之后找到问题没有,我这边也有一台这样的问题

网友G:
进参数查看R206实际母线电压,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是否一致,一致的话检测回路没问题。不一致找母线主回路,比如继电器是否没有吸合或者接触电阻大,再就是电解电容干涸之类,问题一目标比较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