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2):
公司的设备PLC程序中有设定步进电机的加减速时间的,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运动指令用的DDRVI,回原点用的ZRN,请教下这里为什么要设定步进电机的加减速时间?是电机运行时动作异常就要修改加减速时间么?伺服电机就没有设定加减速时间。还有手册中D8232是指“Y1绝对/相定位指令的上升时间”,这个是指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相等么?

网友A:
步进响应没有伺服那么快,而且丢步了也不知道;

网友B:
考虑电机的特性不同

网友C:
可能有时候步进电机型号不同,甚至机械装配的松紧度会影响步进,加速时间短了会失步,甚至根本就运动不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如果开始的时候我没有设定这个加减速时间(我的理解PLC中有默认的出厂设置的加减速时间,比如范围是100-400ms),步进电机动作正常,经测试也没有特别明显的丢步情况,那就不用设定这个加减速时间?当出现电机启动不了或者震动较大或者丢步明显的时候,我再去通过设定加减速时间来调试步进电机的运行?

网友D:
请教下这里为什么要设定步进电机的加减速时间?是电机运行时动作异常就要修改加减速时间么?伺服电机就没有设定加减速时间。

步进电机运行时不能一下就高速,要慢慢提速,否则容易丢步甚至卡死,这是步进的特点。而伺服没关系,所以可以不用。

还有手册中D8232是指“Y1绝对/相定位指令的上升时间”,这个是指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相等么?

是的,不知道你的是哪本手册,我这个是写的很清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你说的电机的特性是指步进和伺服之分么?是步进电机通常都要设定这个加减速时间么?还是看步进电机的运动情况,正常就不用管这个加减速时间,异常时再设定加减速时间进行调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像我的手册内容不是很全,之前下过你发的那个手册,不过只有375页,我的这本手册有450页,所以一直没用你给的那个手册,后面我就用你给的那个手册吧。
还有版主你说的我明白了,那按你的说法是不是步进电机开始时都要设定加减速时间?PLC里面是不是有加减速时间的默认出厂值,比如这个D8232出厂设定值为100ms?我们要给这个加减速时间给设定的大一点,比如我发的这个图片里面的600ms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像我的手册内容不是很全,之前下过你发的那个手册,不过只有375页,我的这本手册有450页,所以一直没用你给的那个手册,后面我就用你给的那个手册吧。
还有版主你说的我明白了,那按你的说法是不是步进电机开始时都要设定加减速时间?PLC里面是不是有加减速时间的默认出厂值?我们要给这个加减速时间给设定的大一点,比如我发的这个图片里面的600ms就可以?

有疑问时可以两本都看看。

步进电机基本上都会要用加减速的,除非使用速度很低。

这个默认值应该是0.

具体设定多少,看实际情况,在保证稳定运行的情况下时间越短越好,这样可以提高效率。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我懂了,谢谢!
版主,还有个问题,就是手册中D8232这些特殊特殊寄存器下面有个注意说明,其中有个公式,是“设定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和“寄存器D8230单字中设定的值”的换算关系,请教下当我设定加减速时间为600ms,那D8230中不就应该是600么?怎么又换算成另一个值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我懂了,谢谢!
版主,还有个问题,就是手册中D8232这些特殊特殊寄存器下面有个注意说明,其中有个公式,是“设定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和“寄存器D8230单字中设定的值”的换算关系,请教下当我设定加减速时间为600ms,那D8230中不就应该是600么?怎么又换算成另一个值了?

加减速时间的设定是要规定一个目标值的,也就是说这个时间要加到什么一个速度,图中这个是100K,你设定600MS,就是说从0速到100K的速度所需要的时间是600ms,假设你实际的速度是10K,那么实际60ms就到了。

反过来说如果你设定的速度是10K,想要600ms加到10K,那么D8230就要设定6000.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硬性规定,也没什么好计算的,一切都是看现场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的,不行就调大或者调小。好像开车一样,油门到底踩多深能保持多少公里的速度,根本没法定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是不是说我只要在触摸屏中设定输入D4390这个值,这里我设定的600ms,而我程序中DDRVI的脉冲频率设定的10K,当我监控PLC中D8232这个数值的时候,这个D8232并不是显示为我设定的D4390的600,而是显示经过公式计算的6000?所以实际使用中我不用管D8232的实际显示数值,我只要去设定D4390的时间值调试好电机就行了,是这样理解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说我只要在触摸屏中设定输入D4390这个值,这里我设定的600ms,而我程序中DDRVI的脉冲频率设定的10K,当我监控PLC中D8232这个数值的时候,这个D8232并不是显示为我设定的D4390的600,而是显示经过公式计算的6000?所以实际使用中我不用管D8232的实际显示数值,我只要去设定D4390的时间值调试好电机就行了,是这样理解吧?

D4390与D8232的值是一样的,为什么会用一个传送指令呢,是因为D8232是特殊寄存器有些触摸屏用不了,所以用D4390过渡一下。600就是600,如果频率是10k,那么实际60ms就到10K了。其实这个时间你仅仅就把它看成一个数值好了,感觉加速快了调大一点,慢了调小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刚开始懵逼了,仔细想了下就是D4390=D8232(如下图中的Ta),公式中的“上升时间”其实就是电机加速到实际运行速度的实际加速时间(如下图中的T1),是这样理解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