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了一个绝对定位程序。为什么不能到设定停机啊?

楼主(2022-01-12):
步进电机编程。
按启动按键,到了设定集脉冲数,为何不停一直走下去啊?

网友A:
找手册看。

网友B:
到了肯定停 绝对位置

网友C:
最近正好也在学习,看资料要先找到原点,才能用这个指令,

网友D:
监控一下Y0脉冲的当前值是不是对的。

楼主:
最的应先编一个原点回归指令。

网友E:
绝对定位先回原点并清零

网友F:
定位指令已经用了Y5,你为什么还用X6控制一次Y5?

楼主:
x6点动Y5,给反转信号。

楼主:
如果滑台在零点左侧和右侧,归零后,零点位置是不同的,这样不知是否影响加工作。

网友F:
引用 楼主:
x6点动Y5,给反转信号。

用了DDRVA和DDRVI指令就不要再操作正反转了,指令会自己控制正反转的

网友G:
感觉这个程序怪怪的。

网友H:
两条建议,先做回原点指令,再做绝对定位指令,并且绝对定位可以正反转

再监控当前脉冲和你设定的脉冲

网友I:
应该是还没有进行回原指令,Y0的当前位置和实际的相差很大,所有才没有停止.drva的距离设置成比当前位置少就可以实现反正,或者可以用drvi实现正反转操作.

楼主:
台达的手册上木有看到像三菱那样任意位置的自动找原点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