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2):
驱动板上至IGBT模块的上下桥驱动插件反插,就是上桥驱动插件插在下桥驱动上,下桥驱动插件插在上桥上,U/V/W都是一样的,绘炸机吗?
今天修个Hope800G55T4变频器,出现故障三相运行电流不平衡,面板显示为14A,实际测量有差异,比如V相14A、U相16A、W相18A。

网友A:
这个试验没做过,我一般拆的时候拍照做标记,就是怕插错接头炸鸡

网友B:
下桥的三路驱动脉冲一般是共用一组电源,也就是说三路驱动信号是共“地”的,插反后您说会出现什么后果?

楼主:
这机器不是我插错了的是转修机。森兰的机器我们是代理,实际上森兰的变频器连接插件都打了标记的,插件不用做标记处理,对号入座就可以了,变频器本身故障修好后通电测试,出现三相不平衡,检查发现驱动板插件好像插的不对,以为是换过模块把线序打乱了,拆开后发现3只模块的线序还是原装位置,没有错,我按原标记插好后,三相不平衡故障消失。
实际做的标记1/2/3/4/5/6刚好插反了方向,就变成了6/5/4/3/2/1、刚好所有上下桥全部插反了。事后和技术部交流,工程师回复:全部反向可以正常工作,某一相插反轻则报FOP,重则炸模块。一相比一相电流大的问题是不会发生的,换电流传感器试一下

网友C:
工程师的回复和我想的差不多,六路供电完全隔离的情况下,上下全部插反,影响不大。但错相插法不行、EU、GU反错不行,会炸机。传感器插得不对,也造成输出不平衡或不能运行。检查传感器的建议也有参考性。
插错了(但正好又合乎不炸机的规则),正好不会炸机,是侥幸!
无论怎样,尽量不能插错!上电前看一下,测一下,验证一下,不能做有可能炸机的试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咸老师的百忙之中的点评!
至于为什么出现三相各误差4A现象,工程部也说不信,可确实如此,我还遇到一例众辰机器U/W驱动插件插反也是电流误差,电压误差十几伏

网友D:
每个驱动电路都独立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E:
厂里的安川G7变频器,自己不会修,拿出去委外检测报价,后来价格没谈成,又送回厂里,自己买了个驱动板换上,送电后运行不正常,后来发现模块的触发线全部被维修商搞乱了,居然没有炸机,佩服维修商真的水平,希望所有的维修人员恪守职业道德,不要为了钱做伤天害理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