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2):
网上买了两套伺服电机,手头有几台台达EH3的PLC但都是继电器输出的,琢磨着能能不能将Y0、Y2的继电器拆去直接在驱动端输出两路高速脉冲信号?也不知能不能输出高速脉冲。

网友A:
台达不知道,欧姆龙CP1E我测试过不行。软件限制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硬件上的差别
1.用户程序没差别
2.作为生产厂家,会依据型号不同,使用不同的系统程序吗?
作为标准化生产,这样就是自找麻烦

当年的汽车,只是更换了游丝,再接2根线,操作板,就激发了定速巡航,增加光感就有了回家照亮功能....
我想,PLC同样没必要换装不同的系统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上买了两套伺服电机,手头有几台台达EH3的PLC但都是继电器输出的,琢磨着能能不能将Y0、Y2的继电器拆去直接在驱动端输出两路高速脉冲信号?也不知能不能输出高速脉冲。
晶体三极管有低频管和高频管的区别的。
别折腾了,到时候烧坏两个端口就划不来了。烧坏两个输出端口还是最好的结果,如果因为电子电路中的三极管输出阻抗不匹配(和伺服的脉冲输入端口),击穿输出端引脚的三极管从而连累烧坏CPU芯片,那就更加得不偿失了。

网友C: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上示波器通道,测量看看Y0和Y1继电器控制引脚的输出波形和频率,一分钱一分货,台蛙跟鬼子一副德行,控制成本的手段最精明了。

网友D:
伺服都买了,不差那几百了 再买个二手的晶体管的plc就行了。

网友E:
台达的不清楚,三菱的是可以的

网友F:
没有做过这个试验,等你的试验报告,不喜欢用台达的PLC

网友G:
应该可以的

网友A:
忘了,10月份卖过2个台达PLC

一个晶体管,一个继电器,脉冲输出都可以执行,继电器那个就听到继电器塔塔塔塔。。。。

所以应该可以。

网友B:
关键是否能达到你要的那个频率

网友B:
如果能达到对应资料上的最高频率,它们就区别在一个继电器上

网友H:
最好是打开看下电路板,如果电路板支持就没有问题。我用西门子S7-200CN的这样做过多个设备。

网友C:
某宝查了一下,贴片低频管大概0.3一只,贴片高频管0.8一只,你觉得厂家有必要都花一样的成本去制作PLC主机么?能省不会省么?

网友I:
永宏的我试过,用晶体管输出模块换继电器,反正脚位都一样,可以用,至于速度嘛,我用的MA系列,和晶体管输出的没差别

网友J:
台达的EH也见到过改的,三菱的也有改的,OMRON 、 松下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