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3):
PID程序除了可以用PID向导组态的方法编写,还可以利用PID指令进行编写,指示程序稍微繁琐些,如果自己编写程序可以选用向导完成,但是如果调试修改别人用PID指令编写的程序,就必须要学会用指令编写。
在目录树>浮点运算>PID调出PID运算指令如下图:

LOOP:PID运算通道号。可以设成0-7共八个PID回路。
TBL:PID回路起始地址,共分配80个字节。常用地址分配表如下表,更多地址分配参看帮助中PID回路定义表:

定义过程变量输入PV,由上表可知缓存在地址VD0中,模拟量传感器将外部温度检测成4-20ma电流信号输给模拟量输入模块变换成5530-27648数值,利用模拟量换算库I_to_R将输入模块检测的数值5530-27648换算成0.0-1.0存储到VD0中,如下图所示:

定义设定值,缓存在地址VD4中,利用模拟量换算库R_to_R将设定温度0-200摄氏度范围换算成0.0-1.0范围的浮点数存放到VD4中,如下图所示:

PID输出值转换,PID运算后输出值缓存在地址VD8中,输出值为0.0-1.0范围的浮点数,利用模拟量换算库R_I将输出值0.0-1.0范围的浮点数转换成5530-27648范围的整数赋给AQW16再变换成模拟量控制外部设备,如下图:

最后根据参数定义表找到增益 (P)VD12,采样时间 (TS)VD16,积分时间或复位 (I)VD20,微分时间或速率 (D)VD24,设置好采样时间,再通过调节PID参数使系统趋向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