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3):
各位大神,这个极限输入信号选择NC NO 有什么用?cw极限信号直接输出给a580.08 ccw极限信号直接输出给a580.09,这个我知道!

当a580.08/a580.09 on 脉冲输出会停止这个我也知道!我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设定,有懂得大神讲解下。

网友A:
极限输入信号并非必须,但通常是有必要的,比如说,电机已经运行到左极限位置,如果再运行,设备将超出许可范围,有可能出事故,因此必须立即停止,并迅速反向运行。

CW,CCW表示电动机的运转方向。CW:由输出轴侧观看呈顺时针方向(正转)、CCW:逆时针方向(反转)

信号选择NC NO ?NC表示常开有效,NO表示常闭有效。

网友B:
一种安全措施,不加安全措施,万一运行出BUG电机起飞撞机小事,伤人事就大了

网友C:
字面没懂那就实验一下

网友D:
对应传感器的常开,常闭接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