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定时器时间归零

楼主(2022-01-13):
原先的是普洛菲斯和三菱fsx2n,屏上有一个定时时间设置,比如设成100,关闭电源重新上电,那个设置的时间还是100,后来plc有了问题,换了一个同型号的plc,程序也是原先plc拷过去的,连上后,其他使用都正常,但通过触摸屏给那个时间赋值后,不断电都正常,断电重开后那个值就归零了,所以每次上班都需要重新给好几个定时器赋值,太麻烦了,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这个现象是  新换的PLC需要设置定时器存储,这样就不会有此现象了。

网友B:
注册时间:2003/12/2

不知道楼主如何混到现在的。

楼主:
惭愧惭愧,是不是在拷贝的时候只拷了程序部分,没把参数一起拷过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惭愧惭愧,是不是在拷贝的时候只拷了程序部分,没把参数一起拷过去。
看来也只是负责搞维护而已,没有机会获得承担工业自动化设备的工程研制机会(设计编程调试),所以找不到问题所在对不?

网友C:
应该是触摸屏把数据写给PLC的数据寄存器(D),然后你没有在3楼图片中的锁存起始哪里,改在你寄存器代号内的范围开始锁存。

网友D:
首先找出是哪个寄存器,然后去参数里面看停电保持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