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这个样子 要写30行 有什么简便的方法指令

楼主(2022-01-13):
有个先进先出的设备 是用伺服升降来定每层的位置。因为先进先出 所以层位最后是从最低层空层开始的。上图中的程序写的目的是。这样的写法有什么简便 的方式指令。来实现!

网友A:
可以,仅供参考

网友B:
把控制意图写详细点,也许别人有其他的写法。 自己找例子写一个先进先出的指令,或者找个库。

网友C:
“因为先进先出 所以层位最后是从最低层空层开始的。”,先进先出的话,这句话就有点不能理解了。。。看你写的程序,应该是由低向高进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M200通时 表示要去第一层 ,当第一层存了东西时 M6000置位。 M201接通。下一次就去第二层了。M200-M229是写入每一层的位置。伺服行走的位置。当要取出产品时 会从最先进的第一层取出来。取出后复位M6000.再一次存时会存在第一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进先出指令是有的。现在是就是组织逻辑上的问题。比如我要存第一层,须要给伺服一个第一层的位置,让电机走到第一层,有来产品就存。如果要取出产品。我又要让伺服走到最先进来的哪层,将它取出来。共30层。

网友D:
定义一个层数的标志变量不就行了,根据变量去取层数。

网友E:
需要依靠触摸屏来实现辅助控制的吧?把层数和具体的层内地址做网格或者配方,取的时候PLC只执行触摸屏给的取物路径,伺服先怎么动,后怎么动,对不?

网友F:
玩过类似的,先全部清零初始化,走到那层把对应层数赋进去,跳过的层数赋0,三菱有数据处理指令,从大到小,或从小到大,然后用这个指令自己判断层数,取出后把对应的层数赋0

网友G:
入和出分开控制
建立两个数据表,表一放置有物的层数;表二放置层序号及有无物品标识"1"
入,事先检索表二有物标志为"0"的最低层数据备用,有需要放置物品时,就控制电机走到这层放入,然后设置这层数据"1"表示有物;将层数放入表一最下方.
出,需要出料时,出表一最上方数据给电机运作,完成后表一数据整体上移一格,清除表二这层物品标志.

网友H:
用D寄存器的位代替M中继。用LD= D 数值

网友G:
先不要偷懒想着怎样简化程序,目前你的思路能做到先入先出吗?
比如先放入10层,后边就进行一入一出的交替工作,2层以上的物料还有机会出仓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先入先出有专用指令 可以实现。这个是用来记住已经存了几层M200接表进第一层空,伺服升到第一层位置。 M201接通 表示第一层有 第二层空,就去存第二层。 以此类推。当要取产品时会取出最先进的哪一层。复位M6000后 ,又会接通M200 再一次存时还时去M200的位置。这个只是先进先出的部份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G:
每次存一次 是伺服的位置 比如 进产品顺续是 12345 哪么5是最先进去的。要出产品时 读出的第一个位置就是5的位置  下一个就是4 。

网友G:
引用 楼主:
每次存一次 是伺服的位置 比如 进产品顺续是 12345 哪么5是最先进去的。要出产品时 读出的第一个位置就是5的位置  下一个就是4 。
第一个进去的不是一吗?

网友G:
这个只是解决空层计算--入仓,相信三菱有类似指令

网友G:
为啥截图是黑的?

重新发一下

网友G:
三菱好像没有min?ir?
稍后给你你个方案,虽然也要写30多行,但觉得不容易出错(结构相同,可简单复制)

网友G:
笨办法

这部分要写许多,有多少层写多少

三菱,可以用DROL,SFTL 代替SFT

网友G:
三菱的min 使用【数据检索】指令SER得到,祝你顺利

楼主:
回复 网友G:
感谢老铁 费心了。我用的是台达的PLC 。谢谢!

网友G:
你在三菱板块说使用台达我也--该打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三菱版高手如云 台达版村里静悄悄 。台达与三菱程序表达方式基本差不多 就来这了!

网友G:
哦 原来如此
台达对应指令也是SER?
你那种方面也可以,只是注意别张冠李戴,最早类似控制也这样做
18楼是做项目总结出来的,指令可以说大家都有,有点在同点有规律,欧家软件还有"地址增量"功能,所以后边复制也很容易
min的是程序短小简单,最初使用还不是很理解,尤其ir地址的利用,了解后还是很爽的

三菱SER还是很不错的,一条指令解决了MAX,min,ir,和数量.....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专用先进先出指令。

网友G:
这三个方法都是解决物件放空层的,先入先出(也有类似方案)不是它们。

同样问题的解决方法有多种,不拘泥某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