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4):
请问一下12个漏电带12个交流接触器,是单个接,还是得把接触器的线包并起来?

网友A:
12个漏电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漏保?!下端接到接触器?

网友C:
你的意思我理解成你需要分成12路,主电路你用了漏保,那么你的控制电路的漏保呢?

网友D:
12路都得单独接,不能混,否则漏保跳闸,接错一根都会!

网友E:
理解你是用漏电保护器接到接触器主电路,问接触器线包是不是可以并线控制,这样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F:
控制回路取处漏电开关下面,就不能混接,如果单独的控制回路,肯定得连一起吧

网友G:
接触器的线圈用漏电保护开关么?也是可以的呀。

因为接触器的线圈(线包)是单相供电,所以你只需要将12个线包并联供电,而设置一个总的漏电保护开关即可。

网友H:
12个漏电带12个交流接触器?其实,无论你用1个残余电流保护器,去控制12个接触器,还是12个漏电控制12个交流接触器,都并非必须。

网友I:
如果你是要用12个漏电保护,你的控制回路必须是和主回路严格分开

网友J:
应该是各是各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