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系统按键板失灵

楼主(2022-01-14):
数控按键除了复位按键有效,其它按键都不起作用,面板上有两芯片max629和x9511wp不知有无关联?印刷板线路也无腐蚀,测量都好的。不知哪里坏了?

网友A:
画个电路图来看看

网友B:
这是直接把数控操作面板拆卸了拿下来维修的么?原本上面还有很多接线吧?有可能数控操作面板需要一些基础的控制和反馈信号才能进入系统的哦,尽量装机再上电测试操作哦。

网友C:
薄膜按键,售后吧。。。

网友C:
过去修过几个文本界面,薄膜按键失效。
维修,把按键前面的塑胶面板撕下来,照薄膜按键的走线,制作了一个PCB,焊上微型按键,把塑胶面板整体贴上去。。。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