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模式下如何自动刹车

楼主(2022-01-14):
看了这个图,请教下,
位置模式下:
1.使用自动使能还是外部输入使能?
2.自动使能怎么设置,没有找到?
3.对应的DO参数设为08还是02?

网友A:
最好是做距离判断,判断快到目标距离的时候,切换至低速,然后再慢慢定位,不然会不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关系的,差几毫米都没事的。

网友B:
建议都用外部使能。

网友C:
手册里面有详细说明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做距离判断,判断快到目标距离的时候,切换至低速,然后再慢慢定位,不然会不准。
。。。。。我也想这么说的,可人家不听。。。你说说

网友E:
弄有刹车的伺服

网友F:
1:内外均可:
2:2-10:101外001内
3: 108或008均可,取决于继电器接法

楼主:
回复 网友F:
跟楼主的一样,已经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