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4):
在组态王模拟画面数据中输入数据后能显示出来,但是1秒后就恢复00了,请教如何应对,谢谢!

网友A:
你连实际的设备,设备没有或者不可写.

网友B:
存储空间不够的话也会出现类似情况,把缓存清理一下试一下

网友C(2022-03-04):
变量有重复使用或不可写或置零,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