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4):
Rs-232串口通信接线方法:一般情况下,接口电路经常使用的有7条信号线,
方法为GND-GiND、TXD-RXD、RXD-TXD、RTS-CTS、CTS-RTS、DTR-DSR、DSR-DTR
如果是三线制的RS-232通信,只接GND-GND、TXD-RXD、RXD-TXD即可。
上面是对微机标准串行口而言的,还有许多非标准设备,如接收GPS数据或电子多盘数据,只要记住一个原则:接收数据引脚(或线)与发送数据引脚(或线)相连,互交叉,信号地对应相接,就能“百战百胜”。串口调试中要注意的几点:

不同编码机制不能混接,如RS-232 不能直接与RS-422接口相连,必须通RS-232与RS-485/RS-422转换器才能连接;
线路焊接要牢固,不然程序没问题,却因为接线问题误事;
串口调试时,准备一个好用的调试工具,如串口调试助手、串口精灵等,有事功倍之效果。

网友A:
我一般接3条

网友B:
需要硬件握手信号的还没用过,都是3条线。

网友C:
图中这本是什么书?

网友D:
一句话,需要高效通讯用握手,不同信号别混搭。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互联网串口通信>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互联网串口通信>
这本书说的是什么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