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4):
有没有AB PLC上位机组态教学视频,可以跟学一下。谢谢!

网友A:
视频就不录了,以图片为例,上位机要和PLC或OPC连接,都要新建一个Server。建立之后命名,后续所有Tag都会跟着这个名字后面。在communication setup中,右侧可以扫出CPU,选中然后Apply,最后点OK就配置好了。然后在tag或者直接就可以使用,注意一开始没有的话可以刷新下文件夹。如果是OPC服务器,也要新建OPC server,在浏览中可以找到OPC的版本,选中之后也可以使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