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5):
abb报传动识别故障
安川的报cfp00
真的是无从下手

网友A:
大部分是主板挂了 换

网友B:
abb报传动识别故障,可以尝试求助售后,在其指导下进行参数复位,也有可能解决的。
有时候需要求助外援啊。
当然最后一着是换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咸工,传动识别已经尝试过修改传动功率,没啥用,每次重新上电,所有的数据都会被初始化。
然后cpf00,有个现象是上电接触器不会吸,没有维修经验难搞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个属于控制回路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