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5):
求坛内大佬,发点印刷行业的资料-----408450543@qq.com。
彩色软标签印刷有哪些技术难点需要注意的,求指导。
哪个PLC厂家对于这一行业的控制简单易用些?

刚进入这入这个行业,懵懵的。

网友A:
印刷行业没有接触过,不过都是进口印刷机多吧?然后墨水耗材也是工厂的一个开销大头,基本都挨印刷机厂家垄断的吧?印刷机既然都是进口品牌,那么PLC也是跟厂家所属的国家有关了,比如鬼子的货肯定只用他家PLC,而其他国家,也用自己的货,北美肯定就用通用或者罗克韦尔,西欧肯定就用西门子及其他欧洲的控制产品。

网友B:
楼上言论差异,印刷机国内也有许多,北人,威海....都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可惜合资浪潮下被资本打败了.
海德堡哪国产品,其用的一款印刷机使用欧家高端PLC,一个CPU当时进价近3W

回来说楼主的问题
彩色软标签是不是个产品名称?

北人印刷机小机器用小型PLC,后来有开始用三菱,西门子,都是单张套印,大型机用中型PLC,还没见用高端的PLC.
威海的是小型印刷机(nn年前),当年其产品完全机械完成,后加入PLC控制,三个月搞出四个样机(单色单张,单色套印,双色套印),其中一台买给财政部印刷厂.

看说明书没用,你要了解印刷机工作过程(原理),这些恐怕没有现成资料可以鉴戒,当年人家说了还是不能下手,最后是拆掉电机皮带,手盘一点一点找关系,啥时档纸,啥时叼纸,啥时合压......最后收纸,双张,纸斜....处理

印刷机基本就是机械为主的东西,电控就是降低机械要求
比如单色单张,使用类似毛选那样的薄纸,但纸张不如毛选纸,人家机械没问题,一但套印纸张破损率非常高,就是让它试手成功,才又有三个样机的开发.
其关键试试手盘车得出的时序(动作时机)
印刷机上这个时序,见过齿轮的,机械凸轮的,电子凸轮的,编码器的(又有,简易码盘的,编码器的)....

关键是你要了解工艺时序

网友C:
印刷机难点自然是套印了,不过高性能机的套印系统已经很稳定了,其他就是张力控制,收放卷,等。也涉及到配墨调色等。修理了十几年印刷机了,老外的设备用的bst的套印,力士乐的伺服,400的cpu,工艺只是懂个皮毛,主要是一些相关的普通电气故障。

网友D:
凹版印刷国产多了,当年国人流口水的洋机器基本上是难得一见,进口的机器还剩下海德堡,电控基本是原配。偶尔你还会发现一台东芝的,但电控系统早就是国产的
凹版印刷的现在高端的机子都是电子轴,自动套版,全自动张力控制,自动驳接,当然低端的机器还是有大把的
凹版印刷难度在于套准检测和动作执行,现在国产套准系统主要是科赛和华茂,也有采用美国的系统的,不过罕见
凹版印刷国产主要是用三菱的PLC,也有用西门子的,不过不多,触屏主要是用步科,维纶
凹版印刷承印材料很多,比如纸张,塑料膜等
凹版印刷油墨主要分油性油墨和水性油墨
凹版印刷,最基本的可能是三轴,多的可以有十轴,装版方式分有轴和无轴
从事凹版印刷,复合,涂布等设备的设计,加工工艺咨询服务(有偿)

网友D:
彩色商标制作,大批量的生产才采用凹版印刷,小批量会采用其他的印刷方式,比如网印等
印刷只是其中的一个工序,印刷后还会根据需要做后期加工,比如烫金,植绒等
做完前面一大拨的工作,到最后还要根据需要进入模切,做成一个个的单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入印刷深似海,虽然有点怀念前公司躺平的生活,但是感觉目前还是有成就感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哈,有机会让公司请你当顾问表情 。你都说对了,今天领导说要把模切的功能集成上去

网友D:
回楼上话,模切是连续性工作制,印刷,后表处是间歇工作制(印刷的调色打版回消耗非常多的时间,一个班次中,一个样板如果能够30分钟搞出来,工艺长已经是大神级别了),表处工序同样。
不建议模切同时集成,还是单独更加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