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电流传感器检测

楼主(2022-01-15):
24V电源未连接时:(请忽略干扰杂波)
24V电源连接时:(请忽略干扰杂波)
接线示意图

网友A:
没看出有什么区别,把1A的线多绕几圈看看变化

网友A:
你用了探头吗?最好用同轴电缆,可能杂波幅度会小。

网友B:
这是变频器的传感器,输出信号需要放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