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接地故障求助

楼主(2022-01-16):
ACS510-125A的接地故障报警信号源来自霍尔吗?实测更象是来自驱动电路,有大神能提供关于TL052接地故障的相关电路或关键电路节点的提示吗?

网友A:
故障代码是2340吗?是的话先排除模块

网友B:
3只电流传感器的输出到运放,然后再到排线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F0016接地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B:
F0016接地故障的信号应该来自母线的P+,还有U V W,也就是IGBT导通压降检测,跟霍尔没关系。

网友C:
TL052的输入好像是从3支霍尔HTB200过去的,霍尔,两只NPN和PNP,TL052,就这几个东西

网友A:
回复 楼主:
驱动电路查了吗?
报接地主要检查模块和驱动电路,另外ABB510变频器两只霍尔以上有问题也报接地。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忘记问了,你这是修完测试启动时报的接地还是维修接地故障。

网友D:
变频器常见检测接地故障的机理有哪些?有但不局限于:
1、三相输出电压、电流不平衡。。。涉及驱动电路、IGBT、输出电压检测、输出电流检测电路,极个别情况可能控制板PWM源不正常,检测结果送控制板处理器分析判断,当不平衡超限,即报接地。
2、直流正母线电流和负母线电流不平衡。。。涉及2个母线电流检测电路,检测结果送控制板处理器分析判断,当不平衡超限,即报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检测霍尔的信号是上面的两只TL05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台变频器是上电偶尔报接地故障,无法通过参数屏蔽,驱动及模块测过无异常,但从ACS800的接地检测电路看这个接地故障是检测直流母线P端与R S T输出端的,至于你提供的关于两个霍尔同时故障报接地我还没遇到,有机会测试验证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户反应变频器上电报接地,我接修后20天中上电无数次就报过一次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C:
霍尔输出前级电路是如你说的这样再经0欧电阻输入到排线口附近的2个TL052,这两个应该是报0021电流侦测故障的,就是我圈起来的2个TL052的检测信号查不到信号来源,按照ACS800的接地检测原理也没查到跟这两个圈起来的TL052有何关联,不过其中一个TL052的2脚给点干扰即报接地,反之把TL052的1脚接0伏就不报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