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外永磁断路器跳闸,零序保护,无法开启电动机送电正常

楼主(2022-01-16):
我厂里棉花加工厂,户外永磁开关因为变压器侧高压电缆头老化放电烧坏,导致户外永磁断路器跳闸,重新做电缆头,并且遥测变压器无故障,电缆无故障,送电正常!
但是车间电动机只要启动就跳,零序保护,
两台变压器单开一台,都是同样会故障!请大神们分析下!

网友A:
估计是户外永磁真空断路器故障,或者保护参数异常,建议花钱更换吧?

网友B:
正常的话,三相电机启动是不会造成零序保护,除非你的开关本来就是有问题的

网友C:
保护参数确认了吗?

楼主:
保护参数设置大了还是不行,还是跳!

网友D:
三相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3相电压正常的

网友E:
检查新做的电缆头地线是否正确接线,如果电缆内的地线穿过了零序互感器,需要在电缆外部从零序互感器穿回来,再连接接地点。很多施工单位会不注意接错。

楼主(2022-10-18):
这个新做的电缆头在变压器端。没有互感器。

网友F:
可以加点延迟时间给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