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7):
两台变频器是否能够控制一台电机,如果可以又该怎么进行同步呢?

网友A:
(备份控制)可以分时分开控制,参见变频器一拖N方案,用交流接触器投切轮换。
如果非要钻牛角尖说钱太多了花不完,一个马达想需要搞N个变频器输出并联并且同时驱动,浪费且毫无意义。或者说类似的一个15KW的马达非要搞两台7.5KW的变频器去并联同时驱动,不建议这样玩,不稳定风险巨大,工控界还真没有这种奇葩的需求。

网友B:
没人这样用的,但一个变频器控制两个电机经常用…

网友C:
应该是一个变频器控制两个电机吧

网友D:
变频器输出是PWM波,这个波也是矢量,你能保证两个变频器的矢量在同一时间一模一样吗,当初国电并网都废了好多时间好大劲才完成的

网友E:
忘记在哪个论坛曾经讨论过这样的使用,目的是两台相同的机子合力推挽输出,讨论到最后没结果,实际上现在的功率可以做得比较大,根本就可以满足需求,没必要这么使用

网友F:
重要的是相位不同步吧 上电就是短路 或者炸机

网友G:
楼主可能从电网的并网想到变频器并联使用,敢想就好,怕是没人烧钱

网友H:
没有必要,投入大产出不大。

网友I:
变频器并联运行,技术上能够做到,但成本高,必要性不大。

网友J:
回复 网友I:
两个大脑怎么协调?一个大脑,四个手四个脚还好。

网友K:
还真没这样玩过。

网友L:
一个备用,可以。

网友M:
15KW的马达非要搞两台7.5KW的变频器去并联同时驱动,没搞过,估计会炸机。

网友I:
回复 网友J:
大型UPS是可以并联运行的,逆变器结构与变频器并无太大差异,多些滤波器。但变频器并联运行工程中确实不需要,所以没看到谁开发。

网友N:
大功率电机是有两台变频器驱动一台电机的,变频器之间走光纤通讯,同步控制的

网友O:
感觉是不行的,稍不留神,其中一个就挂了!

网友P: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网友Q:
非要这么做也是可以的,但你这应该是非标变频器了,要定做。
两台变频器分别控制两台电机,同时拉动一个大型设备,这样的设计比较成熟合理。

网友R:
回复 网友N:
光纤控制,这个但是比较新奇。

网友N:
回复 网友R:
不新奇,鬼子十几年前的技术了

网友S(2023-11-27):
很容易实现,触发电路用其中一台的就可以,但要匹配IGBT导通角的一致性要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