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问题

楼主(2022-01-17):
有没有大神能指点一下,我用梯形图编程时总是用穷举法,特别是在条件判断的时候,梯形图编程有没有别的方法。

比如五工位,设备在其中一个工位停留,另外四个工位有呼叫信号时设备移动过去,遵循就近选择,该怎么编写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神能指点一下,我用梯形图编程时总是用穷举法,特别是在条件判断的时候,梯形图编程有没有别的方法。

比如五工位,设备在其中一个工位停留,另外四个工位有呼叫信号时设备移动过去,遵循就近选择,该怎么编写程序。

那么问题来了,假设你在3号工位,2,4同时呼叫,那么去2还是去4?

至于你的要求,参照电梯桥箱按钮编程方式就可以了,循环队列方式。

网友B:
可以略微学习下算法,虽然很多程序穷举也不是不能写。比如你这个问题,首先确定算法输入输出,输入是设备当前当前位置,五个工位的信号以及位置,输出是设备目标位置,所以可以用两个数组或者变址,判断下有信号的工位中距离最近的。

网友C:
编制比较指令

网友D:
看工艺要求,有没有工位的优先级,工位少可以用穷举法;感觉也没什么好办法了

网友E:
穷举法?不明白怎么个穷举法
既然是工位叫设备,设备只有一个,那么设备的运转能满足工艺要求.

使用先叫先到,同向临近工位插队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谁家教课,看到这个乐了,简单的东西搞这么复杂

网友F:
可以参照电梯的控制方式,比如说电梯有20层,电梯每上一层就+1,每下一层就—1,当电梯停在15层,就在寄存器上标注15,如果此时5层呼叫电梯下行,随后8层也呼叫下行,那么电梯就下行8层停,随后再继续下行到5层,并继续下行。

至于究竟是上还是下,程序是将电梯停靠的寄存器数字,与呼叫的寄存器数字想比较(停靠—呼叫),大于0就下,小于0就上。

网友G:
看看三菱培训教材里面的哪个多工位小车呼叫案例

网友H:
穷举法虽然很蠢,但它是最好用的,最不容易出BUG的

不要嫌弃它,蠢的方法用到极致,那就是…………蠢到极

网友I:
似乎有编码以及解码的指令可以用
不过正如2楼所说,你这要定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