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标接线标准问题--号码管编号

楼主(2022-01-17):
到了一家新公司
如图所示这条线,在PLC端的号码管是 -50A3Y20,在中继端的号码管是 -72K1A2。
请问熟悉欧标的大佬,这样标线号是欧标规定的吗?
为什么不能像国内一样,一条线 两端号码管一致呢?

楼主:
违反欧标了
?

网友A:
看图纸,欧标没线号一说,重要的是位置 零件端子位置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欧标没线号一说,重要的是位置 零件端子位置等等
请问哪里可查到欧标?

网友B:
有三种方式
一种是本方号,就是你说的这种.
另一种是对方号,就是自己这边打另一端的号.
还有一种,纯粹线号,就是线编一个号,两端都一样.

网友C:
线号就是线号,同一条线,两端的号码必须是一致的,图纸的标志一般是表明了元件在图纸上的哪叶哪个区位,接线要去到哪页哪区位

网友D:
两端号码一致的最不好找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端号码一致的最不好找线了。。。
嗯, 就是现场维修人员提出来的

网友E:
这个“-”号是功能代号,不是线号
这张图纸并没有线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号就是线号,同一条线,两端的号码必须是一致的,图纸的标志一般是表明了元件在图纸上的哪叶哪个区位,接线要去到哪页哪区位
必须一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号是功能代号,不是线号
这张图纸并没有线号
嗯,这个我知道。  现场的线号是这么打的。 我想问下欧标是不是规定,同一根线不能用相同线号。

网友F:
这是欧标,这种号码是接线号(端子号),如果更换零部件,这种标号会带来很大的方便。
他们有个重要概念:图纸是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可能会问:那要是图纸丢了怎么办?
他们会告诉你:PLC丢了又怎么办呢?
所以论坛有人提出,为了取两种方法的优点,就使用 接线号+线号 ,但号码管可能会比较长,有时会不太方便。

网友C:
前段时间改造过一台复合机,两个电柜之间竟然有几条线对不上号码,当然这个对我没难度的,根据功能很快就可以找出来,所以说,同一条线,两端的号码必须一致,不一致的必须在图纸上做标记,当然,老旧的机器图纸一般就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欧标,这种号码是接线号(端子号),如果更换零部件,这种标号会带来很大的方便。
他们有个重要概念:图纸是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可能会问:那要是图纸丢了怎么办?
他们会告诉你:PLC丢了又怎么办呢?
所以论坛有人提出,为了取两种方法的优点,就使用 接线号+线号 ,但号码管可能会比较长,有时会不太方便。
欧标有其优点。

也说明欧标并没有规定号码管的号码如何定义 对吗?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个也不清楚。论坛上有做出口欧洲设备的技术人员,你发帖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也不清楚。论坛上有做出口欧洲设备的技术人员,你发帖问下。
感谢 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