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7):
组态王在win10下运行日历控件不显示,
有说缺少microsoft date and time picker control 6.0(sp4),
拷贝Mscomct2.ocx文件到C:\WINDOWS\system32目录下可解决。

试过无效???

楼主:
win7下做工程,运行正常,打包在win10机器安装运行控件不显示。
下载最新Mscomct2.ocx安装无效。????

楼主:
发现安装在不同win10电脑显示正常,看来是win系统问题。如何处理,请大侠给出好的建议。

网友A:
软件不适配家庭版系统,其次,日历控件调用的是微软的控件,所以检查你系统的office装的是哪个版本的,多少位的,或者你可以用组态王自己的日历控件,正常来说,office版本不宜太高,你装个2022版的,你觉得软件厂家会这么及时的去优化和适配吗,所以装office要和软件本身你的年代相符合,兼容性就会更好的。

网友B:
先尝试注册控件,注册控件后如果还不能显示的话,可以考虑重新安装一个合适的Office,如果还不行,可以去安装一个VB软件,即可解决。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回答,可是仍然没有解决问题,这台电脑分别重装64位WIN7旗舰、WIN10专业版, 安装和拷贝方式不同的Mscomct2.ocx在system32、sysWOW64下、office2007,把组态王开发电脑上的Mscomct2.ocx拷贝来,都没能显示出来???不知道还能有什么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哪个是用组态王自己的日历控件??

楼主:
不同电脑下不同方法已经解决。

网友C(2022-04-22):
系统都有影响呀

网友D(2022-06-24):
同问,解决了么

网友E:
如果系统不对,前面所说的方法基本上不能用。我的win7 64位专业版的装了vs2019能用,但是另一台的台式机同样装了vs2012也找不到控件,懒得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