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7):
我厂的一台大功率6SE70变频器经常在同相同一个位置坏IGBT模块,现象都是GE脚损坏,测得正反正阻不是无穷大,之间的结电容也不正常,触发板也是全新的,而且模拟测试都正常,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双脉冲测试看驱动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购买的可能是翻新模块!你的图片显示结电容量明显差一个档次,低容量的模块在使用一段时间肯定要烧毁!现在翻新模块让你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来问题,只有测量结电容量才能判断模块问题所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个位置已经换了四块模块了,这种模块在其他柜子使用没有问题,现在很头疼,用不了多久就坏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既然模块问题排除,那么就是驱动相关电路了!走线画个电路图再分析一下!或者对比旁边正常那一路用电阻法对比一下,用电压对比测量法也走一下,特别是单元供电线路电解电容是否有问题,不要急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慢中出细活,柳暗花明一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教,我的驱动板也是换新的,7000多一块,是双模块并联的,另外一块模块没有坏,所以我不怀疑是光纤脉冲丢失问题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驱动板也就3000块钱,谁进的货?光纤进来之后再没有别的电路板了,你可以考虑一下电源带载能力,或者电缆或电机接地

网友D(2022-03-07):
回复 楼主:
1.查那个没有坏的模块吧,或者把两个并联的模块也更换掉,同型号同批次最好。2.触发端坏,一般只能怀疑驱动,用示波器看两个驱动的触发波形是不是一样的,大功率驱动波形,有没有带导通和截止尾巴,有才正常。

网友E:
反正都换这么多次了,板和模块都是新的,可否将长期有问题的一相和好的模块,驱动板等完全对调试试,排除范围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指教,大功率的变频器都是模块化的,各器件独立,对调器件是个很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