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7):
如题,如果不小心接错线,把A开关电源的正极接到了B开关电源的负极,这2个开关电源会坏吗?如果会的话,哪个容易坏?

网友A:
应该不会坏,只要不形成回路,应该没事。

网友B:
如果负极是连一起的A输出短路。都是各自独立的不就是串联吗

网友C:
就这样接在一起没有回路,应该就没事。如果负极又并在一起,那就A短路。

网友D:
A电源坏的机会大.
但一般也不会坏,就是错了也没事,开关电源都有过流过压短路保护.

网友E:
这就等于两个电源的串联连接,只要剩下的两端不发生短路、过载,或者两个电源的保护性能正常,就不会损坏。

网友F:
需要正负电源时不都是这样弄的吗?

网友G:
你都接上去了,坏不坏当时就知道了,电源坏的话,要么烧保险,要么当时就炸鸡

网友H:
不会坏,这样接可以得到正负电源。

网友I:
这样不会坏开关电源的,平常用正负24V电源,就采用A电源的正极接到B电源的负极…

网友J:
好的电源开关会报警,或是烧保险。形成回路的话。

网友K:
正规的开关电源都带过流、短路保护,应该都会没事!

网友L:
如果没有公共地,没有回路,就不会坏

网友M:
不回坏,可得到正负电压。

网友N:
就这样不会坏,但是坏的几率增加了。

网友O:
只要是额定的电压就不会有问题的,正规的开关电源都有逆向整流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