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7):
如题,只是临时使用,如果刚好没有2P带漏电的,可以拿4P的代替吗?

网友A:
从原理上分析是可以的。

网友B:
从原理上分析是可以的,但必须考虑带电的3相线中,究竟哪几根是提供内部控制电源的,是3根?2根?如果是2根,是A、0?B、0?还是C、0?如果是A、0控制,则负载必须接在A线+0线上,否则,内部无电源,不会跳闸动作。

网友C:
当普通的2P断路器使用是可以的,但如果想保留其漏电保护功能,就要找到漏电保护电路的供电端子,两条进线只要连接在漏电保护电路的供电端子上才能正常起漏电保护作用。

注意!有时即使你的进线连接在漏电保护电路的供电端子上,也不保证试验按钮会起到试验按钮的作用,因为有些产品的试验按钮连接的是其他的不同相线端子上,不一定刚好是你的进线两个端子。

网友D:
可以,但是你接线的时候要注意,注意看电源线的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