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伺服电机在通电状态下自由转动?

楼主(2022-01-17):
想要伺服电机在通电的情况下,用手可以很轻松的旋转电机到任何角度,怎么实现了。(在位置控制模式下】
图中如果让【10 11号脚 制动器释放得电的情况下】能实现要求的功能码?

网友A:
1、伺服电机刹车放开(如果有刹车的话)
2、伺服使能信号为OFF。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上图来讲 让使能信号为OFF的情况下 也是手动转不动 ,请问刹车信号时 【10 和11 脚的信号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伺服的机械刹车可以不通过驱动器控制,单独控制也行的。

网友C:
想了半天,位置模式,电机通电,轻松转到任意位置;接个手轮吧,见过机械手或机床上的手摇轮不,就那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后;使用的这款电机只要把式能信号处于OFF状态,就可以自由旋转了 和10.11脚没有关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