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7):
最近做个模具加热的项目,三菱5U带有通讯的温控器,现在讨论到生产过程中如果加热丝烧坏了,温控器怎么知道,或者有别的检测方法。

我的温控器是单路输出控制三相固态继电器通断让发热丝加热的。我现要想到是通过电流检测来判断,可以吗?

有朋友做过类似的方案吗?请教一下,

网友A:
有个网友不是总发类似检测贴吗,等他回复或搜一下

网友B:
可以,有的智能温控器本身就带电阻丝报警设置,或者你给PLC增加检测反馈系统(电流变送器)让它发出报警信息也可以。

网友C:
这个温控会检测的,原理很简单它会检测加热丝部的电流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PLC直接控制固态  然后控制加热器。没有温控表。

网友D:
单相固态继电器控制的单个或者多个并联加热器断线检测。
专业级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同时监控断线、过流、异常加热报警。

网友E:
这个加电流继电器最好了,只占一个点

网友D:
直流加热器 用US16

网友D:
三相加热器断线 用UL3

网友F:
不知能不能通过升温率来判断,PLC与温控器通讯的,能够读取实际温度值,如果断了一根,肯定升温会慢一些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知能不能通过升温率来判断,PLC与温控器通讯的,能够读取实际温度值,如果断了一根,肯定升温会慢一些的。
刚想妄言,却发现珠玉在前了。
开机初期,采集一下环境温度,升温速率也就出来了。
稍微动点脑筋,能省回不少钱!
上帝,宽恕我这个穷人,抠B!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知能不能通过升温率来判断,PLC与温控器通讯的,能够读取实际温度值,如果断了一根,肯定升温会慢一些的。
刚想妄言,却发现珠玉在前了。
开机初期,采集一下环境温度,升温速率也就出来了。
稍微动点脑筋,能省回不少钱!
上帝,宽恕我这个穷人,抠B!
搞这么复杂就为了省这几个检测器的钱?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知能不能通过升温率来判断,PLC与温控器通讯的,能够读取实际温度值,如果断了一根,肯定升温会慢一些的。
刚想妄言,却发现珠玉在前了。
开机初期,采集一下环境温度,升温速率也就出来了。
稍微动点脑筋,能省回不少钱!
上帝,宽恕我这个穷人,抠B!
搞这么复杂就为了省这几个检测器的钱?
可能,
我的思路与这里大多数人不同。
只一台的设备我是不会去搞的。

网友I:
这个可以做的,你在加热控制系统加装电流检测,然后做上电流值报警就可以了。

网友D:
亲们 可以参考一下 以下的都是经过10多年技术检验的。检测温升 都是不靠谱。

网友J:
二楼整套方案都给你了,合理好用

网友K:
电流检测,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准备用LC32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