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8):
各位大神给个思路  谢谢

网友A:
可以在软件上实现,即通过软限位来达到同样目的

网友B:
机械原点和机械限位是可以取自一个定点位置的,但是你的伺服是两点一线的运动,那么另一个点的限位呢?你有没有考虑过呢?

网友C:
施耐德的LXM28A支持这种回零方式。他在回零的时候会屏蔽此点的限位功能。不过为了保证安全你最好还要有硬件限位或软限位。

网友D:
定位指令前面串联该输入点的常闭触头就行了,碰到就断开了。这样也不会影响原点回位。

网友C:
自己写也可以,没有回零成功前仅仅把它当做原点(配合其他软限位或硬件限位),回零成功后就可以把它当限位用了。

网友E:
能说说这思路的初衷是什么?
考虑过意外带来的后果吗?

网友F:
你是想把限位点当成原点位置吧,限位在伺服驱动器中设置,需要控制器支持这种回零模式

网友G:
基本上回零是自己写的,所以在回原点过程做一个正在回原的中继可以屏蔽负限位的所有动作和报警,等待回原完成恢复负限位的所有指令就可以了.但是要保证回原过程中轴位置即使在原点另一边也不会造成人身伤害.

网友H:
可以写的,不过我不是用回原指令去回原的,而且你回原之后需要做一些处理,安全上也要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