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8):
三相220v25kw电机电流计算和3三相380V计算一样么?电线直接计算也一样么?

网友A:
不太一样,三相220V规格是海外规格,非国标参数。但是也差异不到哪里去,需要查看设备实物马达上的铭牌数据。

网友B:
是一样的,把电压380改成220就好了,最好是直接看电机铭牌,上面有电流参数的。

至于电线,重点是电流,根据电流来选线径。

网友C:
同功率的220V电流要大,线也要选粗点的;

网友D:
计算一样,再加上频率参量,它多为60Hz

网友E:
三相220V电机电流比380V电机电流大了一倍了,电线要加大。

网友F:
公式是一样的,相同功率下,电压高,电流就相应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