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材料

楼主(2022-01-18):
接近开关坏了,要修理一下,拆开发现电路板被胶水封住了。请教一下 这个是什么材料,

网友A:
电路板防水灌封胶,某宝上大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某宝上 好像都是黑色,问了一下 没有这个颜色的 。

网友B:
703,704胶,黑、白、透明的都有

网友C:
打磨抛光就是玉,蜜蜡…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

网友E:
有专用的电子灌胶机,一般是二种材料混合后灌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