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8):
博途强制变量输入和将变量修改为一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博途强制变量输入和将变量修改为一有什么区别吗?

将输入修改为一你就能看出区别。

网友B:
强制变量输入,是用于外设 IO,在没有外部控制操作信号时,用于强制给个信号
变量修改是可以用于所有内部的寄存器变量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