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8):
坏掉了一段时间,拿万用表测量,电压180V,以为是电压不够,哪里的零线虚掉了,找了一圈,后来打开天花板,找到了接线盒,发现接线盒里的零线接头烧掉了!挺可怕的,看来还是要定时检查,换了一组连接端子。

加热管700W的,三根,功率一共2100W。电流大概10A,2.5平方的线应该够了,浴霸长期开着还是有风险啊!

网友A:
端子接触不好,烧了线吧,正常最好用4平方的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年后把线改掉,反正也不是很复杂的事,要不然太可怕了。

网友B:
线烧了,感觉有点危险。

网友C:
是挺可怕。安全无小事

网友D:
这种浴霸有严重的风险,比如使用的人不内行,开风机后开加热,但因为风机电容不良,风机没有正常运行,而加热在运行,很容易着火…市场上很多产品根本没啥保护…

网友E:
啥子牌子的吊顶式浴霸?接线排用的太差劲了。
接线盒外壳标的1180W,实际功率2100W?偷工减料哦,可以曝光厂家的黑心了。

网友F:
这个效果一定挺不错的吧!

网友G:
装修安装人员偷懒了,这段细线明确标识只做测试,实际使用要更换的。

楼主:
实际每根加热丝就是700W,三根就是2100W了,再加上一个风机,至少需要上2.5以上的线吧!听艹蛋的,年前没时间了,年后把另外一个浴室里的也看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际每根加热丝就是700W,三根就是2100W了,再加上一个风机,至少需要上2.5以上的线吧!听艹蛋的,年前没时间了,年后把另外一个浴室里的也看下。
这种浴霸还要注意风机的电容,哪天电容失效,老人不懂,还是按平时操作,肯定着火…

楼主:
回复 网友D:
年后把电容全部测一遍!应该也有些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