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8):
背景:信捷PLC,转盘机
1)获取检验结果信号OK和NG;
2)把两个随机数存到不同的地址里面或存到一个数组里面;
3)继续获取新的数据不停,把获取的第一个数提出来处理;
4)根据处理结果执行OK和NG下料动作,优先执行OK再执行NG;
5)根据先入数据处理结果,如果没有OK才执行NG下料动作。

网友A:
代码发出来看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代码发出来看看啊!

人家是求代码,又不是分享代码

楼主:
是啊,是求助

网友C:
上位机的角度就是一个事件 触发队列出列或者入列 判断出列数据是否大于定值
信捷没接触过
但是一般fifo功能块都还是有的 跟queue同样的功能
但是涉及到一个细节 入列出列是不是同时发生 同时发生可以写进一个功能块里面 不是同时发生写成两个功能快 用两个开关触发就行了

还有一个问题 队列当前元素的数量小于转盘大小 (空料情况 根据具体工艺可能是三个方法而不是Ok 或则Ng两个)
{根据实际情况还得增加队列修改的功能 人工干预了物料 但是这就太复杂不是两句话讲的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大师指点,这个不会出现空料的情况,在上料时会有检测的

网友D: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E:
信捷可以用C编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补充一下,就是一个转盘组装机,到组装好了以后,先检测,然后区分OK和NG产品,OK和NG都有取料的气缸,检测完了转1次就是取OK,再转1次取NG产品

网友F: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有三个工位,一个用来检测,一个用来OK取料,一个用来NG取料,可能检测工位和取料工位是紧挨着,那么队列长度就是3,如果中间还有产品位,比如3,那队列长度就是6,当然也可以把转盘上的每一个产品位都编号,队列长度就是转盘的产品位数量。
那么每个工位只需要知道当前在本工位上的产品位编号,进而知道队列里对应的寄存器,检测工位给同编号的寄存器赋值,取料位读取同编号的寄存器数值来判断要不要取料
转盘每旋转一次,队列就移动一次,可以用一个寄存器当指针,从头到尾,再跳到头再开始,由于工位位置是固定的,工位上当前的产品位编号相对指针的偏移值也是固定的,通过指针,就知道每个工位的当初产品位编号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基本就这样,指针没必要,数列是必须的
检测是OK,放入数列头1,NG放入F,空位放入0.
数列移动随转盘移动;在OK取件位见到数列1取出,回填0,其他不动;在NG工位,对应数列是F取出产品,回填0,其他放行

C不会梯形图很简单

网友G:
这个太高大上了,表情,一直是用梯形图来编辑的,C语言不会

网友H:
是个转盘结构吗?
还是你只是需要各个功能的demo?

网友I:
用的是信捷哪一款PLC?

楼主:
XD5好像没有先入先出指令,才想到用C,是支持C语言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E:
梯形图程序怎么弄?可否分享学习下

网友K:
for循环堆栈解决啊

网友K:
回复 网友J:
梯形图不好搞  要用到移位

网友E:
回复 网友J:
那你能给出设备工作示意图吗?
哪里检测,哪里处理OK件,哪里处理NG件,可能是这样子的?

转盘工位信号X0;检测OK=1,NG=0;
你说没有空位情况,就简化程序处理了
这就是最简单的程序
这是欧姆龙的程序,信捷可能不是SFT,但应该有类似指令.

如果你还要有OK的数据,NG数据(哪类NG),就是要数据移位指令,复杂点而已.

网友L(2022-02-17):
c语言不是说好了用if,else就可以了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L:
天桥把式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图是这样的,但是是高速不停的,当不管在OK还是NG取料时,检测也不停的在检测,OK和NG是不定的,当检测NG时,到NG取料过程中要记两个数据,检测-OK-NG,这过程是3,应该是一直记录检测的数据,然后把记录的最先收到的第1个数据处理,然后给到OK和NG,处理后扔掉,然后第2个,第3个。。。
假如第1个是OK:转1次--OK取料--转1次---NG放行--循环
假如第1个是NG:转1次--OK放行--转1次---NG取料--循环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天桥把式
那是传说中的屎山。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图是这样的,但是是高速不停的,当不管在OK还是NG取料时,检测也不停的在检测,OK和NG是不定的,当检测NG时,到NG取料过程中要记两个数据,检测-OK-NG,这过程是3,应该是一直记录检测的数据,然后把记录的最先收到的第1个数据处理,然后给到OK和NG,处理后扔掉,然后第2个,第3个。。。
假如第1个是OK:转1次--OK取料--转1次---NG放行--循环
假如第1个是NG:转1次--OK放行--转1次---NG取料--循环
高速?只要转盘转动间隔时间大于PLC扫面时间就不是问题.
X0 是转盘每转动一次出现一次,工位间隔要均匀或成倍,就是要X0能准确定位.
检测信号位置要在X0有的位置上,它检测完应该有个完成OK信号(最简单),要在X0出现的时间段检测完.假设控制w0.00.

你的方法太复杂了,要用到堆栈,或数据链还要考虑数据先后,如果处理不是紧挨着检测,比如之间可以放10个产品的ok/ng还要更复杂.

你只要在程序中加入(OK时),NG时可以忽略.

如果你的设备检测只能给出数据,比如OK是888,NG是FFF,000是检测中或没检测.

如果工艺要求变了,比如,OK操作在NG后面3个位置,就不要照搬,需要修改.

网友E:
明确一下OK/NG,更完美

楼主(2022-04-26):
基于信捷如何实现,别的可以的。

网友M(2022-07-23):
在转盘没转的时候检测,检测好后,转盘转动的同时用字左移,转盘到位后,根据工位的不同,在执行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M:
转到位才检测的,这个逻辑一定要存一个结果,不是实时的

楼主(2023-07-11):
1、PLC用的是信捷XD5-60T10-E,不是别的PLC
2、用C语言处理的是X7到X9之间的结果,中间有暂存数据,不是停下来处理,转盘一直转

网友N(2023-10-29):
把楼上的X8,X9,换成x10,x11,如图

网友O(2023-12-12):
这种情况完全用移位就能完成,还用什么C语言?不知你说的暂存数据是指什么?起什么作用?

网友P:
做过类似的  转盘有停顿跟没有停顿是完全不同的 有停顿用移位指令就行了
如果转盘没有停顿 必须要用到数组先入先出

楼主(2024-12-04):
回复 网友E:
PLC里面就信捷可以用C语言

楼主:
回复 网友F:
灯泡组装机,前面是组装工位,然后,检测(通电记录OK NG)--取OK料---取NG料(到此自动结束了)---循环上料位

楼主:
回复 网友N:
这M1 M2的信号怎么取?

网友N:
M1,M2,是检测开关输出的检测结果

网友Q:
通过AI自动编出来的程序:
// 定义变量
bool OK_Signal = FALSE; // 检验结果信号OK
bool NG_Signal = FALSE; // 检验结果信号NG
int RandomNumbers[2];   // 存储随机数的数组
int DataBuffer[100];    // 数据缓冲区,用于存储连续获取的数据
int BufferIndex = 0;    // 缓冲区索引
int ProcessedData;      // 处理后的数据

// 主程序循环
while(TRUE) {
   // 1) 获取检验结果信号OK和NG
   OK_Signal = GetOKSignal(); // 假设GetOKSignal是一个获取OK信号的函数
   NG_Signal = GetNGSignal(); // 假设GetNGSignal是一个获取NG信号的函数

   // 2) 把两个随机数存到数组里面
   RandomNumbers[0] = GenerateRandomNumber(); // 假设GenerateRandomNumber是一个生成随机数的函数
   RandomNumbers[1] = GenerateRandomNumber();

   // 3) 继续获取新的数据不停,把获取的第一个数提出来处理
   DataBuffer[BufferIndex] = GetNewData(); // 假设GetNewData是一个获取新数据的函数
   BufferIndex = (BufferIndex + 1) % 100; // 环形缓冲区

   // 提取第一个数据进行处理
   ProcessedData = ProcessData(DataBuffer[0]); // 假设ProcessData是一个处理数据的函数

   // 4) 根据处理结果执行OK和NG下料动作,优先执行OK再执行NG
   if (ProcessedData == OK) {
       if (OK_Signal) {
           PerformOKAction(); // 执行OK下料动作
       }
   } else if (ProcessedData == NG) {
       if (!OK_Signal && NG_Signal) {
           PerformNGAction(); // 执行NG下料动作
       }
   }

   // 5) 根据先入数据处理结果,如果没有OK才执行NG下料动作
   // 这一步已经在上面的代码中体现,只有当没有OK信号时才执行NG动作
}

// 假设的函数声明
bool GetOKSignal();
bool GetNGSignal();
int GenerateRandomNumber();
int GetNewData();
int ProcessData(int data);
void PerformOKAction();
void PerformNGAc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Q:
要把这些代码写到信捷PLC的C语言里

网友R:
难得楼主还在啊。
背景:信捷PLC,转盘机
1)获取检验结果信号OK和NG;
2)把两个随机数存到不同的地址里面或存到一个数组里面;
3)继续获取新的数据不停,把获取的第一个数提出来处理;
4)根据处理结果执行OK和NG下料动作,优先执行OK再执行NG;
5)根据先入数据处理结果,如果没有OK才执行NG下料动作

~~~~~~~~~~~~~~~~~~~~~~~~~~~~~~~~~~~~~~~~~

转盘机也做了不少,你这个好像不难,之前流水线动作那个应该和这个类似,我用汇川弄的,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0413

这个是转盘不停,如果转盘要停,就更简单了

不在乎梯形图或者ST或者C,逻辑都一样。

梯形图的移位指令,ST/C都差不多的

网友S:
回复 楼主:
维控的很多PLC是用STM32开发的,理论上,可以直接用C去写,但是刷完程序后,就不能再用原厂的编译环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移位?检测后,分别是取OK和取NG位

楼主:
回复 网友S:
能用信捷的C写一段这个程序吗

网友S:
回复 楼主:
如果你就只有几台的量,就不要去折腾。如果你是设备厂家,有量,我可以直接根据你们的需求去设计专用控制器。

网友T:
移位指令轻松解决  咋还上C了。。。。。

楼主:
回复 网友T:
需求没看清楚,开始我也是用移位

网友T:
回复 楼主:
移位+先进先出 还不行吗? 应该可以了 。转盘的话 直接用移位都行吧。不用先进先出都可以吧。因为本身移位就已经把数据 保存了,移到NG位置。没有NG 就是OK

网友U:
C语言不怎么会,你看看这个,我之前用梯形图做的一个简单的外控程序,当初是在一条流水线(流水线一直在动的不归我管)上,视觉识别合格或者不良,然后根据合格不良进行控制。
我写的这个效率不能太快,仅供参考,理论上可以改良的更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T:
你看18楼发的图,取OK和取NG有两个工位

网友T:
回复 楼主:
是两个工位呀 OK1 个 NG1个。 每转一次 说的就是18楼的意思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