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8):
请问各位,低惯量伺服电机在空载状态下,输出轴能否做到250毫秒内转动180度(半圈),然后再反向转180度,如此往复。不知电机能否反应过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低惯量伺服电机在空载状态下,输出轴能否做到250毫秒内转动180度(半圈),然后再反向转180度,如此往复。不知电机能否反应过来
常用的伺服马达转速在1000~3000转/分,算到毫秒级的转速,100毫秒内转2~5圈也是够了。

你的问题的核心,就是短时间内让伺服马达立即执行毫无任何时间间隙的停车反转,这在机械运动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惯性你懂吧?更何况一个空载的伺服马达,其转子也有几斤重,飞速转起来的惯性不可能没有的,不给机械运动任何刹车停车时间,甚至严格刹车停车时间到毫秒级。250毫秒要正反转半圈,也就是运动125毫秒以后立即停止并立即反转。

这就相当于,要求一个交流接触器,它的机械主触点,在100毫秒之内,连续的吸合断开10次。也许它的机械运动行程,来回运动一次所耗费的时间,都已经超过了50毫秒/每次,还怎么要求它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做高达10次的往返运动呢?

网友B:
250毫秒很长了。
唯一要注意的是功率,功率,功率。
也就       是钱, 钱,  钱。

网友C:
250毫秒内转动180度(半圈),然后再反向转180度.

就是125毫秒转动一次,1秒钟8次,一分钟480次,电机应该没问题,PLC就要考虑一下选型。

网友D:
功率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装置是,伺服电机直接连接一个分度装置,(没有减速机)该装置重量不大,就是要求有反应速度要快,原点是0度,左转最大180度,右转最大180度。根据工艺有时候转40度(也有时候是最大值180度)停止,然后再回到0度。保证在250mm内完成即可,电机功率还没定,可以加大。就是不知道点击能否反应过来。

网友E:
应该没什么问题,只是要用好点的伺服,不然很容易坏。

网友C:
18年用5U的PLC带信捷伺服,可以到459次一分钟,当时PLC扫描周期时间是0.26毫秒。

网友F:
理论上电机可以做到,但负载端的机械你要足够抗疲劳。这样的机构可以考虑凸轮机构实现,成本更低

网友G:
如果只是空载,实现上没问题.若是加了负载,就要考虑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