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8):
看铭牌和接线盒的接线图都是Y接。

从电流来看,50HZ时电流才42A,钳表也是这个值,我觉得应该是角接才对。

运行了3个小时后,电机外壳温度50来度,环境温度20度,电机在室外。

这是一套风机设备上的,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风机的技术人员,说应该是轴承在磨合期,温度偏高一点正常,先用用看。

由于还是新的设备,我不好去调高频率和更改接法去测试。

网友A:
变频电机嘛,温度高一点是正常的,只要不继续上升,不超过铭牌标示的温升(绝缘等级),就不应该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电机嘛,温度高一点是正常的,只要不继续上升,不超过铭牌标示的温升(绝缘等级),就不应该有问题。

这个是我没有考虑到的,变频电机温度是要高一些的,谢谢。

网友B:
后面有单独的冷却风扇,没有接吗?

网友C:
你这个六根出线,名牌和接线图片也清晰,我单位买的2.2KW变频电机,名牌上Y接法380V,50HZ,打开盖子,上面图片有三角形接法220V,Y接法380V,而电机出线只有3个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有单独的冷却风扇,没有接吗?

接了

网友D:
第一次见这么大的电机竟然是Y接,换我肯定会第一时间和供应商联系了,实际上,变频电机一般温度不高的,我收卷用的变频电机,有时候散热风机坏了,电机也不会有50度,但是普通电机有时候就会去到那个温度,如果温度高了,说明变频和电机没有识别好

网友E:
变频电机45KW以上角接

网友F:
没有到额定电流,试试工频直拖,如果能到额定电流,就是变频器参数有问题。

网友G:
好像风机类电机很多星接的,说是降噪。

网友H:
我帮朋友接线,看西门子电机,55-90都是Y接,当时还以为错了

网友I:
铭牌的功率为什么擦除了?

网友J:
我每年都要用十几台皖南的15kw的变频电机。都是角形接法。按说电机到了7.5kw基本上都是角形了的。

网友K:
随便接,不久一股烟的事吗,怕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铭牌的功率为什么擦除了?

搞不懂,风机厂家说是55KW,但是根据电流来算根本就没有,功率因数和效率都按0.85算,84.4*380*1.732*0.85*0.85=40KW

另外做工与材料都不咋滴,电机厂家也没有公司网站的

网友L:
Y接法用在变频电机上,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M:
铭牌是不是不对啊,怎么才41A,铭牌上可是80多列,空载跑的么!?

网友N:
回复 网友C:
如果安装你的思路 他这个电机如果接星型接法要接660V电压才能和△接法一样的功率。一般情况下大功率的都是△接法 具体判断还真得打开绕组看的明白!还有线径绕线组接线连接方法,

网友O:
一般按照牌子接。Y接。

网友P:
变频都角接

网友Q:
这个电机看引出线颜色都不正常。。估计是个小厂出的货。。。

网友R:
按铭牌上Y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M:
铭牌是不是不对啊,怎么才41A,铭牌上可是80多列,空载跑的么!?

带了负载跑,后面去测过转速,50HZ频率有150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电机看引出线颜色都不正常。。估计是个小厂出的货。。。

从做工与材料上看都很水,厂家官网也没有,估计是怕烧电机,所以要求Y接.

网友S:
上次接一台也是Y型接法,用了半年了没问题

网友T:
YVP-225M-4,是4极45kw变频电机,电流约85A力率约0.86效率约0.93,不同厂家略有差别,55kw及以下为星接,55kw以上为角接。
风机铭牌参数也可以反推电机功率。

网友J:
这是我手上的皖南电机参数

网友U:
回复 网友K:
马上过年了,这是要准备放炮吗?

网友U:
回复 网友M:
大哥这是,变频器控制,电压还显示500多V呢?肯定负载没有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