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8):
易控变频器拆下模块,上电就报OC过电流,不知怎么屏蔽,求老师们帮帮忙,买过咸老师的书,电流检测芯片amc1200第一次见,没辙了

网友A:
把主端子U和脉冲端子的EU连起来,W和EW连起来,线性光耦1、4脚得到5V供电就可以了。
+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师

网友A:
AMC1200和A7840是一样的线性光耦,供电、引脚、功能、电压值等都一样的啊。

网友B(2022-08-01):
回复 网友A:
老师这两个可以互换吗?看电路功能,放大倍数完全一样啊?

网友A:
可以互换。

网友C:
屏蔽后就可以测输出波形了,正常后再上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