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8):
一台acs800变频器,原先是报警SHORT CIRC,拆开发现一路逆变模块炸了,驱动也烧了,后来驱动板换了一只二极管和电容修好了,各驱动电压都正常,连上逆变模块,就单独试这块板,UVW都接这一块板上,直流母线串灯泡,启动灯泡是不亮的,每块驱动板带模块都单独试过,输出正常,带灯泡都不亮。但是把UVW分开,三块驱动都接上,启动10HZ起灯泡有一点点亮,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正常,请教下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灯泡功率小了,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