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9):
台达的温控,编了一个pid控制。请问如果用自动控制模式,控制精度如何?
我初步试了一下,大体感觉尚可。请问在实际应用中,自动模式好,还是手工调更好?

网友A:
   台达的温控器还是可以的,与DTCOM软件配合使用还是很方便的。 由于厂家在样本及说明书没有标注测量精度等指标,参考现在流行的温控器其测量精度一般在0.3--0.5%,估计台达的温控器不会低于它。控制精度这一指标厂家不可能提供,因为控制精度是针对整个控制系统而言,不是单一的指标。
   自动模式肯定比手动好,台达温控器有自整定功能,应优先选择使用,在此基础上再人工略作调整就可达到较理想的控制效果。要提高控制精度可适当加大积分增益。

楼主:
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