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9):
现在去现场线路24正接地,可以带着光电开关使用兆欧表遥测绝缘吗?会不会击穿光电开关?

网友A:
兆欧表是500V的,光电开关估计受不了

网友B:
这样测不行吧!断开测麻烦点,如果24V后级信号多…

楼主:
后面信号确实多。

网友C:
除非是线圈或者电阻丝类型的负载,如果是电子元器件负载,就不要在线用摇表摇了,要不会损坏一大片传感器的,要是有接入PLC的话,也能把PLC干报废的。

网友D:
不能,钱多不怕麻烦的例外

网友E:
判断了24V+接地还要用摇表测绝缘确认?楼主不自信了。。。

楼主:
确切的告诉大家,不可以这样做。
已经实验了。
而且使用兆欧表带光电开关,不会烧坏光电开关(我们现场的),大家不要尝试,你们的也许和我的不一样,万一烧了,得不偿失。